楼主(2016-11-22):
准备用一个流量计来代替称量(液体),这里就要用到脉冲,在接线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仪表是三线制,一根共地,一根红色是DC24v常电,一根黄色是信号。
关键是这根信号如何处理,如果是直接进FX3u的X0或是X1,那么地线也是接PLC输入侧的COM口,而这根地线本身是24V直流的GND,这样的话,就是输入和输出共地了,这样可以吗?

暂时不管这个地的问题,单说这根信号线,这个信号线应该是电压的,而三菱的PLC的输入是本身有电压的吧,只要把com和x0-xn接通就可以了吧,那这样的话,这个脉冲应该要如何处理呢?可不可以接一个固态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将开关脉冲传递给X0?  不过固态继电的负载端一般有电压要求的吧,PLC的X端的电压是不是达不到呢?

网友A:
流量计还这么复杂吗
以前做过食用油灌装机
就是流量计,高速计数

网友B:
你的设备上接近开关怎么处理的?这样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计还这么复杂吗
以前做过食用油灌装机
就是流量计,高速计数
是直接用信号连输入端子吗?
程序里面用上升沿来计数吗?还是有其它的方式处理这个信号。

网友A:
直接接输入端

网友C:
应该共地吧

网友D:
高速计数器端口

网友D:
黄色接输入点、红色接电源+、绿接DC0V;FX3系列输入公共端(SS)接电源+(如果是FX2系列的话COM端接DC0V)

网友E:
这个应该和接普通的传感器检测没什么区别吧,只要接到高速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只要看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行了,找对应玩意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和接普通的传感器检测没什么区别吧,只要接到高速输入点就可以了
之前我用plc的x0的上升沿做的.怎么都没反应,后来才知道要用计数器c600,今天已搞定,多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要看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行了,找对应玩意PLC
输出是高电平,应该是怎么接?
有输出时,黄色信号,这时候黄色再接X0:就不对了吧

网友F:
高电平你就必须用高电平有效的那种PLC!!
如果是三菱FX3系列你都可以更换S/S接线适应不同电平:但是要求所有输入电平信号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电平你就必须用高电平有效的那种PLC!!
如果是三菱FX3系列你都可以更换S/S接线适应不同电平:但是要求所有输入电平信号一致
S\S线是什么线呀

网友F:
输入信号公共端,这个是FX3**系列的改进

楼主:
没有ss端子
之前我是输出信号接x0,用了有半天,今天就没有信号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x0的24v反过去把仪表芯片烧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的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高电平就把plc. s/s   和com短接   低电平就把s/s. 和24v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信号的24v电源是否要用plc的24v?
我用另外的24v电源,但是地和plc的入线com口共地后,用了半天后,下午居然把传感器的电路线烧了,没有输出了。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H:
要确认它的输出属性是NPN还是PNP

网友I(2020-07-08):
流量计还要通过信号隔离去接,传感器的电路就不会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