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请问系门子cpu224,224cn,224xp的区别

cpu224   214-1BD21-0XB0
EM235   235-0KD21-0XA0
这个cpu和模拟量模块型号是啥意思?适合学习么?
这个cpu和模拟量都不带cn,也不带xp

楼主:
这个cpu和模拟量都不带cn,也不带xp

网友A:
这三个不能直接比较吧
CPU224,现在国内的一般都是CN系列的。
包含224、224XP
224XP比224多一个编程口、两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模拟量输出

网友B:
以前进口的plc
学习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后缀为0XB8的为国产,0XB0或者0XA0的为进口型,进口型的早就停产,CN的也即将停产,如果真的拿到正宗进口货,恭喜你可以拿来收藏当古董了!

网友D:
呵呵;带CN是在中国南京生产的;
之前国内卖的都是进口的,产地为USA及GERMANY;
至于带XP,是自带了二路模拟输入/1路模拟输出,都是多了一个PORT口;
XP的也有CN的,不带CN是进口的;

网友E:
5楼已然回答的够详细了!

网友F(2017-02-04):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就有一个古董s7-200 呵呵 usa生产的 问题是这个连不上电脑啊 总是提示出错 超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