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3):
求大神指点啊,SMC的数显压力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没有啊!     有简单的设置说明就好

网友B:
找说明书。
再说你这么问范围太大了。

网友C:
看说明书啊

网友D:
找说明书吧

网友E:
网上找一下.

网友F:
你这型号都没有
怎么谈?

网友G:
调试注意点:进入阈值设置模式,须长按中间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