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长度

楼主(2016-11-23):
请问下单根网线最长能到多长

网友A:
50米左右,长了,中间要加交换机。

网友B:
记得是100米吧

网友C:
一般也就几十米的

网友D:
100米.
120米用过,还行,超过就够呛了.

网友E:
150米用过,还可以,用好的网线

网友F:
买纯铜网线100米没问题

网友G:
记得是理论长度是200米,太久了,记性也不是很好,当然那时是指100M的。
还有理论的和实际的是多么的不靠谱,就经验来说,50米是较为靠谱,如果用上合标准的线材,长度会长一点(100米,甚到200米是可能的)。如果遇上复杂环境,就短一点。
不信这个说法,照用,会怎么样?其实就是速度慢下来吧,严重的是有时能连通,有时连不通。
如果是用交换机,没多少事的。以前用的是集线器,那就整个网停了。现在想找个集线器都难。

网友H:
我这基本也是保证在100米以内!

网友I:
对100m长度就可以了,出于可靠性,再远就加中继转接。驱动。

网友J:
我记得五类线是100米内,六类线可以达到200米以上,我实际用过国标五类线,300米的距离,中间加了一个交换机,网速信号衰减到80%,因为当时工程是网络监控枪机,没什么影响。

网友K:
100米最大了

网友L:
100米还可以

网友M:
100米

不过有次不到100米,都出现了丢包
最后在中间加了个网络延长器

网友N:
使用75米正常使用,CPU315和工控机之间

网友O:
100米现在再用没问题

网友P:
我们这边的摄像头所用的网线100多米

网友Q:
100米使用过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R:
用过接近400米长度不过在中间加了一个集线器。

网友S:
最长用过180米,正宗安普的屏蔽网线,劣质线用过一次,60米就不行,标准是100米以内。

网友T:
100m基本不丢包

网友U:
距离长,可以考虑用光纤

网友V:
70米,现在使用中。如果是工业设备的话最好100米以内。

网友W:
50米以内没问题的。

网友X:
网上买的铝包网线。90m用着挺好的。

网友Y:
距离与网线的材质很有关系一般在100M内还能正常,特别是劣质网线还会出现打包数据丢失现象

网友Z:
这个和网线的品质以及传输的速率有关。
一般联通的六类线传千兆100米应该没问题,当然线一定要铜足够。从规格上讲100米都应该可以,有的时候根据线的不同有的70多米就不行,有的能达到110多米。

网友AA:
最长不要超过100米,如需更长网线可以加装网络延伸器(类似于信号放大器)

网友AB:
回复 网友S:
100米,要再长中间加设备

网友AC:
楼主打算干嘛,如果只是为了娱乐有个网上,那百十米应该没事,大不了网速差点啥的
如果是工业的吗,那个人建议尽量短些

网友AD:
好一些的网线用过140米没问题!

网友AE:
我们这用的超五类带屏蔽的线基本100M左右就会有一个交换机。长了其实也可以到150上下,但是会出现丢包。

网友AF:
如果电脑是10/100兆的网卡,并且需要传输视频监控信号,比如高清网络摄像头的监控信号,最好不要超过75米,否则,监控画面像放映幻灯片一样的效果,客户绝对会骂娘的,你懂的。

如果是千兆级别的网络,不要想了,超过50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个千兆网会因为网线太长的缘故,效果绝对要下降到百兆网的效果。用千兆多模光钎将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网友AG:
VOB点歌系统我用六类线120米没压力

网友AH:
兰普超五类网线我在老家用200米(我带回去的那种就是200米一卷)完全可以正常上网,其余地方我没有测试过,做三菱的H网都是按照要求最大100就加工业交换机:那个控制系统不敢来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