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11-23):
送电整个线路就跳闸,断掉变频器输出端马达,问题依旧,断掉变频器输入端的入线,其它电路正常。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变频器送修吧;

网友B:
跳的漏电开关还是触保器?是漏电跳还是过流跳?

网友C:
变频器的整流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的漏电开关还是触保器?是漏电跳还是过流跳?
跳的是电柜上的漏电开关,这样就整个电柜的电源就都没了,刚回来的新机子,前几天都好好的,这几天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整流坏了吧,
怎么检测是否整流这块坏了?万用表可否用上?

网友D:
估计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装漏电保护器的话先把这个拆除了再试;

网友E:
变频器坏了,内部有短路了。

网友F:
变频器送修吧;内部有短路了。

网友G:
我猜:
厂家会说你接线不正确的。

网友H:
把漏保换成空开试一下

网友I:
去掉漏保,然后变频器的外壳可靠接地。电机的外壳与变频器的外壳等电位连接后,可靠接地。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J:
修改载波频率

网友K:
变频器坏了,输入端里面电路短路了,一台机器上有多个变频器的话,我一般给每个变频器加短路器,出现这样的故障方便检修……

网友L(2017-01-20):
应该是整流模块出问题了,万用表足够!

网友M:
没事,到仓库更换一台变频器,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N:
有可能整流模块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