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3):
更换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之前安装了step 7 mocro/win sp9,很顺利,正常安装,一直未使用,近日现场使用,发现无法联机,通讯设置里面无PC/PPI通讯的选项,卸载后重新安装,依旧没有解决,软件是否支持WIN7 64的旗舰版,安装有问题?如何解决,求解,谢谢。

网友A:
是有什么样的提示。

网友B:
说是不支持64位
不过我在win10上安装正常,可以使用。但是电脑出了故障,重装软件后又不能用了

网友C:
我的WIN764位的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换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之前安装了step 7 mocro/win sp9,很顺利,正常安装,一直未使用,近日现场使用,发现无法联机,通讯设置里面无PC/PPI通讯的选项,卸载后重新安装,依旧没有解决,软件是否支持WIN7 64的旗舰版,安装有问题?如何解决,求解,谢谢。
电脑上是否有安装西门子其他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winccflexible 、TIA、STEP 7 V5.5、drivemonitor、simovis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连不上,设置里面没有PC/PPI的通讯选择,还以为是win7显示不一样,实际就是不行

网友E:
这个应该是软件不支持哦!

网友F:
在其他论坛看到有这种解决方法
运行"%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后PG/PC终于出现了MircoWIN接口!据说这也可以解决没有PPI协议的问题.

网友F: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8107
本论坛有这个帖子,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之前在现场也找过这个解决方案,运行提示执行不了,未解决,核对过了自认为没有输错,没法验证了,错了也未必的,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8107
本论坛有这个帖子,你看下。
啥也不说了,方案可行,问题解决了,感谢!PS:很长时间没打西门子客服了,现在客服老提示排队人数过多,短信提交问题,没得到支持。其实实在搞不定的话,就打算用300的线,直接不用200的电缆了。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G(2018-09-21):
软件SP9 是可以支持WIN7 64位的,通信设置里无PC/PPI通信选项说明驱动部分没有安装完整,可以单独再安装一次驱动, 具体的可进入STEP7的安装目录下面,找到COMM的文件夹,里面有通信驱动的安装原程序, 再次安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