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6-11-23):
哪位师傅有欧姆龙PLC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吗?帮忙上传一份吧!谢谢

网友A:
呵呵;图中是CPM1A-30CDR-A-V1或CPM1A-许0CDR-A-V1上的电源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版主,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老手啊!电阻坏了不知道阻值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要崛起??大家教教啊

网友A:
具体哪个电阻你上面图中圈起来我帮你测量一下;

网友C:
具体型号给我

网友D:
估计不好找吧,自己画画吧

网友E:
此图纸来源于网络,未与实物对照,请予核对并加以分析后参考。

网友F:
我刚刚拿到一块CPM2A,不知电源板一样否

网友G:
cpm1a的有款,电源扳坏了,丢掉,直接从输出的24v处接一个24v电源进去就欧了

网友A:
CPM2A与CPM1A的电源板不一样滴;

网友H:
这种反而不好修呵呵,分离原件多的话,参数一漂移就是无脑故障

网友I:
电路图画出来,可没有阻值。这只能跟板时方便一些。
不如直接说烧那个,再用好的量一下,这样不行么?

楼主:
谢谢、谢谢、十分感谢!表情表情   可惜没标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个电阻你上面图中圈起来我帮你测量一下;

谢谢版主,有空修再找你的哦!这几天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欧姆龙PLC     CPM1A-30CDR-A-V1原理图,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手册里
没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是欧姆龙PLC里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欧姆龙PLC     CPM1A-40CDR-A-V1  谢谢

网友J(2017-07-02):
回复 网友E:
请教L103的电感参数是?可以用哪种代替?

网友K(2017-12-17):
我有一块相同的板也是烧坏了那个管子K2333  测量了一下也没有损坏的原件就是换上去就烧  搞不清楚是哪里问题

网友L(2018-03-05):
D102是什么型号,管子上标的是17 V6 ,用什么管子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