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3):
我想用S7-200与变频器通讯。S7-200MODBUS通讯数据地址为保持寄存器十进制40001-49999.而变频器数据地址16#700A转换成十进制28682.变换成S7-200MODBUS通讯数据地址为68683,超出了保持寄存器的上限。通讯报错4,

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如何设置700A地址,难道就通讯不了吗?

网友A:
具体什么变频器?你计算错了,不是这样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S7-200与变频器通讯。S7-200MODBUS通讯数据地址为保持寄存器十进制40001-49999.而变频器数据地址16#700A转换成十进制28682.变换成S7-200MODBUS通讯数据地址为68683,超出了保持寄存器的上限。通讯报错4,

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如何设置700A地址,难道就通讯不了吗?
如果是200系列PLC、如果变频器给出的通信数据寄存器地址是40001开始的,那么你直接填不用转换!
亦或者你可以贴出来一个变频器说明书,大家可以详细帮你

楼主:
L0.10对应的通讯地址为700AH .那么相应的S7-200 MODBUS指令中参数地址如何设置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468683
还是不行,报错通讯不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700AH对应地址应该是28682
那么对应PLC里是428683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谢谢gk_0 版主,通上讯了。

网友D:
就大版主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0.10对应的通讯地址为700AH .那么相应的S7-200 MODBUS指令中参数地址如何设置对应?
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