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行吗?

楼主(2016-11-23):
设备控制主板上的电源模块坏了,买不到原型号,原型号是输入直流5伏输出正负15伏,共地。能否用交流220伏输入,输出是正负15伏的电源模块代替,外接控制电源,只把正负15伏输出接到主板上的正负15伏上,网购的直流5伏转正负15伏电源模块担心功率不够。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看负载需要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C:
可以的,不过要断开原来供电线路。

网友D:
不要整一起
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E:
开关电源就可以

网友F:
功率要匹配,还有没有电源带保护要考虑,不影响原控制和保护就能用

网友G:
5V变出来的正负15V,功率估计不大。
要考虑的是用到正负15V的主板,对纹波要求估计相对高一点。
而220V转+-15V的电源,市面上很多,功率肯定是容易满足的,只是纹波就不一定做得好,得选个好一点的品牌货,我遇过10%纹波的,非常坑人。

楼主:
谢谢各位,买一块试一下看结果如何,再回来说一下。

网友H:
你根据原来的模块功率重新买呀

网友I:
数控床子上用的吗?

网友J:
当然可以;但买好一点的

网友K:
当然可以。只不过需要外部供电而已。这么做如果条件允许,应该会比原来的DC/DC变换模块更便宜一些。

网友L:
应该没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M:
我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N:
没问题,试试吧

网友O:
完全可以的

网友P:
可以,但要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Q:
品牌的话,应该可以。只要功率足够

网友R:
功率和电压等级一样的话应当没问题。

楼主:
试验成功,买的60W的,准备再买一个25W的试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S(2019-01-29):
没啥太多的说道,完全可以,在绥化乳品厂几万块钱的进口包装机我都这样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