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6-11-23):
有没有比SMC压力传感器PSE543A(量程-100~100kpa, 模拟输出:1~5V) 精度更高的传感器.?量程要求20Kpa以内,带模拟量输出就行了..
我设备的工作原理是:先把气体充到一个小腔体(约70Kpa,误差正负0.5Kpa),然后稳定几秒,再放到另外一个大腔体去(气体约变成10Kpa,后面留3位小数点),所以这个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在20Kpa以内就行了.个人感觉,量程越小,精度越高.现在的情况是:例如有时是10.200Kpa, 有时是10.300Kpa,有时是10.350Kpa. 这个误差有点大,客户希望是正负0.04..有没什么办法实现??目前是打算找更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不超过0.5%~~

若有的请推荐下..

楼主:
相关资料同上.

网友A:
量程要求20Kpa以内    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们使用的 车轮充气的压力传感器 选择的是 IFM 的, PA 3024 为最常用,模拟量输入到 S7 300 的模块

网友C:
楼主没有说精度呀?是1%,还是0.5%,还是0.1%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备的工作原理是:先把气体充到一个小腔体(约70Kpa,误差正负0.5Kpa),然后稳定几秒,再放到另外一个大腔体去(气体约变成10Kpa,后面留3位小数点),所以这个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在20Kpa以内就行了.个人感觉,量程越小,精度越高.现在的情况是:例如有时是10.200Kpa, 有时是10.300Kpa,有时是10.350Kpa. 这个误差有点大,客户希望是正负0.04..有没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C:
打听一下,楼主是用什么测量的呢?PLC可能不行哦。
PLC那个很多用MCU自带的ADC的,就那4000字(12bit)很假的。
我之前试验过,4000漂30字左右吧,计算起来是0.75%,考虑到在办公室,实验电源,估计实际会近1%,
而你说的10.200,10.300,和10.350,这几个数在1%内呀。
把话题找回来,那传感器送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如果是数字,那传输过程中不会改变,
如果是模拟,(楼主说的0-5V,是模拟呢,前面说的当废话),那还得讨论下是传感器送出的信号有问题,还是接收测量的有问题,精度要求要达到。
据我那一丁点经验,就算很差的传感器,是漂的,但不会马上给你漂1%的,今天开机测得-1%,明天开机测得+1%,这很常见,立马这样漂的,就很少。
楼主不防串几节干电池测测,看看测量电路漂不漂。(当然,串锂电就更好了)

网友C:
SMC压力传感器PSE543A
精度:满量程的1%,那满量程100Kpa,就是偏个1Kpa是正常的噢。

网友C:
求问楼主,为什么我随便打开个国产的压力传感器,其参数如图,0.1%FS,而你选那个1%FS呢,这当中有什么技术么,能给我科谱一下么?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欧姆龙CP1H系列的PLC;分辩率1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产的东西能相信吗?,不是我不支持国产,而是这里面的原因复杂.就算国产的东西精度标得再高,客户也不认啊..

网友C:
国产的都有了,进口的没理由没有,只是我不内行。找个传感器的品牌问下呗。

网友D:
美帝的罗斯蒙特,鬼子的横河,精度0.075%,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不过选型麻烦点。

网友E:
我直接用上海朝晖的压力传感器,分辨率14位,你自己看合符要求吗

网友F(2017-04-25):
兄弟,我这边有款压力传感器能适合你,你可以选择我们1公斤的绝压的产品,完全能实现您的参数,
联系人,沈工:1326707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