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3):
上面的图所示的,这计算园周长的FC编程,有几个问题被卡住了,1.书上指用是用整数运逄指令,可是圆周率是实数型 的,如果用整数运算指令的话只能是用31415去计算,然后得数再除以10000,可是这样子我仿真的时候好像数值超过了INT类型 数的范围了,
2.在FC块内,能把31415这个常数作为变量直接输入吗,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群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A:
1、如果IN参数指定的为INT类型的话,你可以在FC内部通过ITD,DTR转换为浮点数进行计算。
2、在Step7软件中,你不可以在内部定义常数,你需要在IN参数中定义并在端口上指定常数。但是我个人认为,你不需要定义PI这个变量。

3、如果使用博图软件,你可以定义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是先将整数转换为双精度整数,用I_DI指令,再将双精度整数转换为浮点数,用DI_R指令,再进行浮点数的计算,感 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