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KM3有什么用?

楼主(2016-11-23):
第1张图中KM2是高速启动的,那同时接通的KM3有什么用?
另外软启动器在图中的K4,K5,K6是系统自带的常开触点吗?
第3和第4张图是1起的,图中低速和高速启动自锁触点是远控低速和远控高速1KA3和1KA4,那现场低速和高速1KM1和1KM2不需要自锁吗?
低速和高速运行指示怎么都用1KM4来控制的?
第4张图1KM3和1KM4有什么用?低速和高速是1KM1和1KM2.有需要1KM3和1KM4吗?

网友A:
双速电机,高速。

网友B:
看图该电机应该是一个双速电机,KM3和KM2动作是高速运行,KM1为低速运行。

网友C:
可以看双速电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D:
你看这图就明白了。

网友E:
参考楼上的图,你应该明白了,KM3就是高速时将U1,V1,W1短接的接点。

网友F:
楼上已说清楚了.

网友G:
转星形连接

网友H:
KM3是星型运转,KM4是三角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H:
KM1是低速不就是三角运转吗?还要那个KM4有什么用?还用了KM4的动合触点来控制高低速运行指示,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