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方案问题?

楼主(2016-11-23):
工况是这样的:有3个罐,1个装水2个装硫酸。3种液体分别做恒流量PID控制。以前用的是s7-200和模拟量模块,流量计反馈回过程变量经过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ai1接反馈信号,plc通讯变频器读取ai1反馈信号,在经过pid运算通讯输出给变频器!
 3个pid运算涉及到3个通讯读,3个通讯写共6次通讯。我用modbus50ms间隔轮询。也就是说1秒可以读写3次。
 我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这样的速率能不能满足流量pid控制?
请各位高手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假设采样周期是1秒,1秒3次的读写速率能行吗

网友A:
多数变频器自身也是带PID功能的

网友B:
通讯时间比较紧,不在于通讯速率,在设备反应时间.9600波特率,50ms做一次简单读,发出请求大概10ms,等待4ms,关键是变频器响应是不是立即的???ms?,数据返回10ms,再等待4ms.
再说1秒3次没必要,1秒1次都行.
pid采样也不一定要那么快,1秒都没问题.当然看你的工艺和精度要求.

网友C:
3楼讲的专业呀。点赞。流量控制,采样周期1s三次不会有问题,因为流量控制也是比较大的惯性,完全能满足要求,如果是控制转速和转矩,就不行了,采样周期太长了。个见。

网友D:
PID运算直接交给变频器;PLC只需完成数据读写、其控制运算交给变频器、这样你就不需要考虑到通讯迟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时间比较紧,不在于通讯速率,在设备反应时间.9600波特率,50ms做一次简单读,发出请求大概10ms,等待4ms,关键是变频器响应是不是立即的???ms?,数据返回10ms,再等待4ms.
再说1秒3次没必要,1秒1次都行.
pid采样也不一定要那么快,1秒都没问题.当然看你的工艺和精度要求.
那么在泵启动的时候,流量瞬间上升时,没秒3次的采样周期还能满足控制要求吗

网友E(2018-09-29):
这么操作是可行的

网友D: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边缘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