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3):
西门子6AV6643-OCD01-1AX1触摸屏开机白屏,没有任何显示。换过一片TPS54610以后有显示就是不进入系统而是白屏,摸48LC32M16A2很是烫手,以为48LC3216A2坏了,更换新的故障依旧,

楼主:
真心希望有位同行,朋友,师傅,前辈提一点检修思路!

网友A:
没系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TPS54610以后就有显示上面这个画面,就是不进入系统,稍后又是进入了白屏,指示条和上面的英文字母又都没有,手摸48LC32M16A2很烫手,查上屏电压也没有了,而48LC32M16A2应该是没有坏,因为我换新的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过TPS54610以后就有显示上面这个画面,就是不进入系统,稍后又是进入了白屏,指示条和上面的英文字母又都没有,手摸48LC32M16A2很烫手,查上屏电压也没有了,而48LC32M16A2应该是没有坏,因为我换新的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个屏正常画面电流在0.5A左右,监控屏的总电流,你这个现象好像还有短路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