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11-23):
用FX3U控制FX2N-2DA输出0-10V电压控制比例溢流阀控制电压,无电压输出(开始是好的),拆开后发现输出模块内部被烧坏,又买了个新的,装上测量输出也没有电压。IOUT1和COM1之间不串接的化,COM1和vout1之间测量是12V,IOUT1和COM1之间串接的化,COM1和vout1输出无值。
我很担心第二模块也被烧坏,求各位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万分感谢

网友A:
书上说,辅助继电器M100到M115进行替换呢。
【方案】
应用案例 | 紧凑型 I/O 模块显著降低硬件需求以及成本,并将设备装配时间减少 50%

楼主:
M0-M499都是一般用辅助继电器,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网友A:
因为之前模块烧坏过,所以怀疑电源供电不足,比如电源电路中某部件电阻大了,小电流没问题,大电流就一下拉低了。(只能提供参考思路呀,帮不了你。)
【方案】
图尔克标准导轨安装温度转换器在林根炼油厂的应用

网友B:
烧了应该是外电路 问题,与程序无关
【方案】
台达VL系列变频器电梯行业应用

网友C:
比例阀驱动器(放大器)的输入与DA输出接线有没有错误
【方案】
PC 控制用于实现高速、无差错和紧凑型药丸包装

网友D:
我也怀疑外部接线,内部就算程序有问题,烧坏模块的可能性很小。
【方案】
全自动封边机方案说明

网友E:
电压输出内部阻抗很大,即使短路也不会烧毁,怀疑是比例阀有高电压窜回。
【方案】
图尔克|安全的灌溉泵和排水泵远程维护

网友C:
DA模块输出是不能直接接比例线圈的、需有个放大器(比例阀的线圈接在放大器输出上);液压比例阀常用的有8欧线圈(改变液压比例阀线圈电流大小);检查一下你放大器是否坏了或者说放大器控制信号(电压或电流输入信号)是否短路或放大器是电流输入你当成电压输入用了;如果PLC是晶体管输出型的你可用PWM模式驱动比例阀(也需要放大因PLC输出点的容量不够需放大)
【方案】
菱机妙用 | 可编程控制器 SLMP协议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