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伺服

楼主(2016-11-23):
大师们台达ASDA-B伺服一运行报AL.009是哪里问题呢?排除电机问题,因为换另一个伺服上去试机正常的。

网友A:
9号报警是位置超差报警,我这也有出现过。换驱动正常,驱动外发维修。

网友B:
没用过  你可以参考一下   可不可以在线改参数呢  把位置环中的误差  改大试试

楼主:
艹,搞好al009故障现在又报al001,哪位知道告知下

网友C:
找个使用手册慢慢查吧,手册都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