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比方说,我给伺服一个信号,位置控制,让它走10000个脉冲,但是,在9000个脉冲的距离的时候,我用物体把它挡住,使他不能继续前进,那接下来,伺服会这么处理呢?过段时间我再要求它反转,又会怎么样呢。。?

网友A:
伺服报警。

网友B:
呵呵;如果物体小,直接给你推开;
如果推不动,报警;

网友C:
你在电机旁加接近开关或别的检测装置

网友D:
当伺服没有达到位置,被挡住以后,电机堵转。此时,如果电机的电流限位设置有效,伺服电机是允许连续堵转的。叫电流截止特性。特别是同步伺服电机。而反转控制,就是给反向的命令加脉冲,随便给。无所谓。关键是设置好电机的最大电流限制,保证电机能实现连续的堵转功能。

楼主:
各位,再问一下,这个是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呢(比如说可能9950~10050脉冲范围内它不报警,过段时间就默认完成动作了),还是说只要伺服认为它没走到10000个脉冲就报警呢?

网友E:
伺服内有一个误差报警范围,若在范围内,则不会报警,超出范围才会报警

网友F:
超过伺服输出力矩后报警、停止输出

网友G:
然后卡住 过载报警停机

网友H:
没有转到那么多肯定就是过载报警了

网友I:
看你是否设定电流限制,电流限制小于过载值的话就会一直顶在那里!没有设置电流限制就是堵转然后AL警告!至于反转你因为正转脉冲没有走完,还是不会响应你的,你得复位清除才行

网友J:
看你拿什么档它,实验过200w的40cm加力杠杆,没人能阻挡它,即便是使用了1m的杠杆,突然加载,它稍微偏下脑袋又慢慢归位。

网友K:
楼主的实验结果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舍得实验啊,都是公司的东西。。

网友L:
有部分伺服驱动器允许设置如上你说的偏差范围,如AB,SEW。驱动器会纠偏,并且输出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M(2017-07-23):
引用 楼主:
没舍得实验啊,都是公司的东西。。

怕什么,伺服保护功能做得不错的,一般的试验不易坏

网友N:
经常过载,关电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看你拿什么档它,实验过200w的40cm加力杠杆,没人能阻挡它,即便是使用了1m的杠杆,突然加载,它稍微偏下脑袋又慢慢归位。
有加多大的减速器呢,感觉200W扭力不会很大

网友J:
回复 网友N:
不记得减速比了,好像是4-50,电机是安川的扁平无刷直流伺服
先用扳手,用手压扳手一端,慢慢加力没反应,突然压,明显感觉它抬手
后来加撬杠,50多公斤人站上去,撬杠明显下沉,后慢慢抬起
这电机曾将传动链条拉断---撞限位后实验员发错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