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承怎么加油啊?

楼主(2016-11-24):
是把那个铁盖封油的拆下来加油吗?轴承上写着SKF FRANCE 14183E explore 法国的SKF牌子吧吧?这个加油还能用吧?转的很顺,另外一个缺油已经不成样了,顺便上图给大家看看,工作失误,一直以为是油泵异响,刚开始也怀疑过轴承但是没跟踪到底导致的。。。再问大家一下,这2个轴承是一样的吗?要去买1个回来换上,现在那个轴承也已经烧死在轴上了,拉马拉外圈也拉不动,打算先吧外圈用氧气割掉,再用拉马拉内圈,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SKF是瑞典的,这种轴承是免维护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轴承油脂干了也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B:
先用拉马把轴承吃力(拉马拉力)然后采用气割火焰烘烤轴承到一定温度,这时再拧一下拉马,轴承就会被拆下来的。如果更换的新轴承最好是采用变压器油或者机油,把轴承穿一根绳子(便于加热后拿出)放到油盆里,用电炉把油加温到100度左右,把轴承直接套到电机轴上就完成了更换顺序了;

网友C:
加热是好方法.

网友D:
这种轴承说是免维护的,最好还是安装一段时间后拆开密封盖加油。我们以前这种轴承安装前都是把密封盖给拆了,在电机轴承压盖里面加满油。
另外,你的轴承内圈估计也不好拔掉,直接割枪吧,小心点也伤不到轴的

网友E:
内圈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角向切割机,气割感觉杀鸡用牛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哦,我不会气割就用角向磨光机就可以了哈,那会不会割到轴哦

网友F:
轴上割一刀不怕

网友G:
正常 来说,这两个轴承是一大一小,应该不是同一型号的,一般输出轴的轴承要大些,后面的轴承小些,楼主看清楚型号再买。

网友H:
这种轴承是免维护的,想加油的话还不如拆下换掉。至于内圈拆不下来不建议用气割,轴受热不均匀百分之百变形,变形过后轴承易坏。可以用角磨机把外圈切掉,内圈慢慢打磨出一道口子,用拉马卸下。安装轴承一般公司是没有加热条件的,找个合适的管子套上面敲下去。

网友I:
此轴承是一次性的密封轴承,不用加油,坏了就换轴承。

网友J:
直接撬起那个密封,加好油再把密封盖好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谢谢大家,还有1个问题就是免维护轴承到底要不要加油啊?

网友B:
这种封闭式轴承按理说是里面有自带润滑脂的,不需要再回油的,不过使用时间过长或者电机过载、机械卡塞等情况,容易导致轴承温度过高,容易把里面的润滑脂熔化漏掉,然后就会使轴承缺油而损坏;

网友K:
角磨机开槽就可以了

网友L:
这类型的轴承都不用加油吧。坏了就换
加热法拆除

网友M:
用气割加热拿下来

网友N:
用角磨机切割或者加热手用拉马拉出来、装新轴承最好是加热

网友O:
最好不要用气割 搞不好电机会断轴  这种情况很好拆的     这个轴承坏 是皮带拉紧了吧?

网友P:
有多少是原装SKF,可以将电机端盖的那面铁质油封打开加油因为有电机端盖面挡住润滑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加的油不会比原来的油好,加过油后就不是免维护轴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带定量泵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种电机是轴承2边都有盖子憋紧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先用拉马把轴承吃力(拉马拉力)然后采用气割火焰烘烤轴承到一定温度,这时再拧一下拉马,轴承就会被拆下来的。如果更换的新轴承最好是采用变压器油或者机油,把轴承穿一根绳子(便于加热后拿出)放到油盆里,用电炉把油加温到100度左右,把轴承直接套到电机轴上就完成了更换顺序了;
现在的轴承因为内部润滑油组分问题,不再建议热油加热热套了

网友R:
可以将轴承盖拆下加油

网友R:
不过更换轴承一般都是成对更换的!

网友S:
瑞典轴承也是要维护的,也要定期加油的。

网友T:
这种是免维护的
出厂时内部已经注油了
要是轴承出现异响就是直接更换!

网友U:
我好想试一试电磁炉加热,一般就几秒。

网友V: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先用拉马把轴承吃力(拉马拉力)然后采用气割火焰烘烤轴承到一定温度,这时再拧一下拉马,轴承就会被拆下来的。如果更换的新轴承最好是采用变压器油或者机油,把轴承穿一根绳子(便于加热后拿出)放到油盆里,用电炉把油加温到100度左右,把轴承直接套到电机轴上就完成了更换顺序了;
现在的轴承因为内部润滑油组分问题,不再建议热油加热热套了
我们以前换轴承都是用碘钨灯烘烤。然后换起来比较轻松。也比较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U:
我好想试一试电磁炉加热,一般就几秒。
有专用的轴承加热装置,可以设定温度,很方便的
只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W:
封盖打开看看,如果还能用的话就加油,如果感觉有问题最好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U:
真的吗?可以行吗?

网友X:
这个可以打开电机的轴承压盖加油,至于拆不来,很简单,用角磨机装1mm的切割片,也就是十分钟的事情

网友Y: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谢谢大家,还有1个问题就是免维护轴承到底要不要加油啊?
免维护意味着不需要维护,包括加油。
一般公司的采购员都是到普通的五金店购买轴承,价格低廉,质量一般,除非是到授权代理商那里拿货,价格会很贵的。所以这种轴承价格不会跟高,三五十元一个,坏了直接更换,或者定期更换也得。

网友Z:
新的正品轴承可以不加油,
用过一段时间检修时看情况选择性加油,
这样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A:
回复 网友D:
拆卸难以拆卸的轴承内圆时,我用角相切割机切一个豁不用切透,然后用平口宰子冲裂就顺利拿出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A:
用角磨切割太麻烦还危险,我以前一直用割枪,刚开始找机修,后来自己上手也没问题了

网友AB:
1、免维护轴承一般是不用加油,而且如果非要加油,要把里面的润滑脂清洗干净后再加,要不然两种不同的润滑脂混合很容易出现反应,最常见的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润滑脂开始发硬凝固。
2、带密封盖的轴承不能用油加热之后热装,这样加热油和轴承的润滑脂被混合。
3、轴承不能坏到这个程度再处理,已经这样了,必须用乙炔加热或者烧掉,转圈加热让受热均匀点。

网友AC:
是时候换新的了

网友AD:
没得加油啊 要就换了啊

网友AE:
这种是免维护轴承,有问题只能更换!

网友AF:
引用 网友B:
先用拉马把轴承吃力(拉马拉力)然后采用气割火焰烘烤轴承到一定温度,这时再拧一下拉马,轴承就会被拆下来的。如果更换的新轴承最好是采用变压器油或者机油,把轴承穿一根绳子(便于加热后拿出)放到油盆里,用电炉把油加温到100度左右,把轴承直接套到电机轴上就完成了更换顺序了;
这个方法只适用开启式轴承,对巳加好油脂的全密封轴承不可取。

网友AG:
干了应该要更换了,需要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