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

楼主(2016-11-24):
一台机器有个翻转结构,用的是气缸翻转。但是碰到了个问题,就是机器每次断电停一段时间后,气缸里面的气都会全部释放完。因为一边的气压很小导致每次开机翻转时的动作很吓人,动作很大,问下各位怎么解决?有没有这种好点的电磁阀?用的是双头电磁阀

网友A:
用三位五通中通电磁阀。就是在电磁阀两边都不带电的情况下P口和A/B口都联通。

网友B:
更换质量更好地电磁阀,或者增加气压检测装置,气压不足不可以动作

网友C:
换密封等级高的电磁阀

网友D:
排气口可以装调节阀,控制气缸速度。

网友E:
一用中控的五口三位电磁阀
二加装节流阀

网友F:
三位五通中间封闭电磁阀

网友G:
4楼说的对,调节一下试试看。

网友H:
现在好多气缸上也有带调节阀的!

网友I:
这个:换用电机不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位五通中间封闭电磁阀
用这种 要不然一断电就会没气的话 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网友K:
首先考虑,你的翻转动作没完成的时候会否有停止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考虑5口2位双控的电磁阀,这样只要你有气,断电后,再开就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首先要确认好,翻转中不需要停止才可以换。

楼主:
电机不稳定

楼主:
中途没有停止动作,谢谢,能提供一下型号吗?亚德客或者什么精工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4v22008b 亚德客的型号。

网友L:
三位五通的的
用调压阀调节进气量!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中封吧,如国产4V230C-08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中封的长时间停电后气压会泄露的,然后就出现问题描述的情况,气缸一端首次得气后会突然加速。如果用中通型的那么只要气缸通上压缩空气,那么气缸两端压力相等,一端电磁阀通电后,由于气缸另一端本已有压缩空气的存在,那么气缸就不会突然加速。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长时间停电,停气后气缸的另一端已经有很少的空气了,相当于大气压力,装排气节流阀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N:
加缓冲器..

网友O:
用中封电磁阀

网友P:
1,使用三位五通阀
2,气缸二边接口使用闭锁接着或是气控阀+调速阀

网友Q:
回复 网友L:
这个估计不行啊哥们!人家那里本来就是中封的

网友Q:
哥们,我想知道这气缸断电后的情况

网友Q:
回复 楼主:
黑铁精工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用三位五通中通电磁阀。就是在电磁阀两边都不带电的情况下P口和A/B口都联通。
就是中位机能用P型的对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用三位五通中通电磁阀。就是在电磁阀两边都不带电的情况下P口和A/B口都联通。
O型的不更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三位五通中间封闭电磁阀
有中封的,气缸到哪断气断电会卡在原地不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R:
O型的还是存在漏气可能的,而P型的只要供气,那么气缸两端的压力就是相等的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R:
两端气压相等那么就不存在很大的压差,那么在气缸一端供压缩空气的时候就不会突然往反方向运动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断电后应该不会很快掉落的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Q:
不会,因为突然断电那么气缸两端都与气源压缩空气联通,气缸不会突然掉落,只有在气源完全没有压力或者承受不了气缸负载时才会掉落。

网友T:
更换质量更好地电磁阀。

网友U:
有中位机能的电磁阀,不通电时那个口都不通,看是否能保持住压力

网友V:
这种情况遇到过---停电,机械由于重力慢慢慢慢的下坠。
换阀没用---除非你能保证气体不泄漏。
程序设计员的失误
改控制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只想达到一上电通气后就平衡就好,关机后的慢慢掉没有关系!还有请问该程序的话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不行啊!目前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决定了!谢谢大师

网友U:
回复 楼主:
那可能是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达到一上电通气后就平衡就好,关机后的慢慢掉没有关系!还有请问该程序的话怎么控制
如果你是正常的控制断电,且断电时间不是很长,网友的建议可行.
如果断电几天(也是工艺要求),想其它办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V:
换个气缸应该就可以了!工艺方面没有断电一说。只是说不操作或者停止生产的时候掉下来,而开机后不能平衡,要手动翻转一次充气后才可以平衡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决定了!谢谢大师
如果用中通的3位电磁阀,翻转机构会固定不了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固定不了位置?你的意思是?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个型号的电磁阀装上去后,因为气缸活塞两头在停电状态下,是导通的,受力不平衡,就会导致翻转机构慢慢动作。

网友W:
选用品牌的电磁阀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Q(2017-01-09):
回复 网友W:
嗯,用品牌的东西应该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