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基本特性

数字量
●输入
●光标键
●LOGO! TD 功能键
●移位寄存器位
●状态 0(低位)
●状态 1(高位)
●输出
●开放式连接器
●标志

模拟量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标志

网络
●网络输入
●模拟量网络输入
●网络输出
●模拟量网络输出

基本功能
●AND(与)
●AND(与,边沿触发)
●NAND(与非)
●NAND(与非,边沿触发)
●OR(或)
●NOR(或非)
●XOR(异或)
●NOT(非)

数据记录配置文件
●数据记录

特殊功能
定时器
●接通延时
●关断延时
●接通/关断延时
●保持型接通延时
●雨刮继电器/脉冲输出
●边沿触发型雨刮继电器
●异步脉冲发生器
●随机数生成器
●楼梯照明开关
●多功能开关
●周计时器
●年计时器
●天文钟
●秒表
计数器
●递增/递减计数器
●小时计数器
●阈值触发器
模拟量
●算术指令
●模拟量比较器
●模拟量阈值触发器
●模拟量放大器
●模拟量看门狗
●模拟量差分触发器
●模拟量多路复用器
●模拟量斜坡函数
●PI 控制器
●PWM
●模拟量滤波器
●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
其它
●自锁继电器
●脉冲继电器
●消息文本
●软键
●移位寄存器
●算术指令错误检测器

网友A:
支持SIEMENS ,支持LOGO!8  (感叹号)

网友B:
LOGO!越来越强大了!!!(感叹号)

网友C:
你好可以给一下LOGO 8的编程软件吗,还有个问题请教
1.一下功能介绍的周计时和年计时断电了是不是还在计时,
2.模拟量是编程是不是直接使用和类似200一样的模拟量块那么方便
3.可以连接触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给一下LOGO 8的编程软件吗,还有个问题请教
1.一下功能介绍的周计时和年计时断电了是不是还在计时,
2.模拟量是编程是不是直接使用和类似200一样的模拟量块那么方便
3.可以连接触摸屏吗

稍后来标准答案

网友D:
这个宝贝真不错,功能居然可以这么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给一下LOGO 8的编程软件吗,还有个问题请教
1.一下功能介绍的周计时和年计时断电了是不是还在计时,
2.模拟量是编程是不是直接使用和类似200一样的模拟量块那么方便
3.可以连接触摸屏吗
1.  还在计时
2.  是的,有功能块可以直接拖拽使用,12/24 RCE主机上还自带4入模拟量可以使用
3.  可以连接西门子所有带以太网的触摸屏,第三方屏官方并未测试,有需求的网友可以试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的精彩回答,还有个问题他有PID功能块吗,还有就LOGO的编程软件麻烦给发一下 hyp1108@163.com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前辈的精彩回答,还有个问题他有PID功能块吗,还有就LOGO的编程软件麻烦给发一下 hyp1108@163.com 谢谢了

LOGO!8的软件中有PI功能块,可以直接拖拽使用,非常方便,但没看到PID功能块哦!
PI和PID的区别在于PID加入了微分环节,可提前放大偏差值,PI适应大多数场合,PID适应滞后严重的场合。但大多数情况可通过调节P,I,D的参数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一个调节阀开关动作时间60S,即可以用PI,也可以用PID,效果都还可以,关键还是看你参数和工艺

网友E:
已经放在有用的文件夹里 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给一下LOGO 8的编程软件吗,还有个问题请教
1.一下功能介绍的周计时和年计时断电了是不是还在计时,
2.模拟量是编程是不是直接使用和类似200一样的模拟量块那么方便
3.可以连接触摸屏吗
1.  还在计时
2.  是的,有功能块可以直接拖拽使用,12/24 RCE主机上还自带4入模拟量可以使用
3.  可以连接西门子所有带以太网的触摸屏,第三方屏官方并未测试,有需求的网友可以试看看!
6楼正解。
我稍微补充一点:
   对应第一条:实时时钟的备份
LOGO! 的内部实时时钟会进行缓冲,以便在发生电源故障时进行保护。 缓冲时间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当环境温度为 25 ℃ 时,LOGO! 0BA7 和 LOGO! 0BA8 通常为 20 天,LOGO! 0BA6 通常为 80 小时。 如果您正在使用可选的 LOGO! 电池卡或者 LOGO! 电池/存储器集成卡,LOGO! 可以将时钟时间保持长达两年。
  对应第三条:第三方屏我用过2个型号威纶通的屏,如:10寸屏 MT8102iE ,7寸屏 TK8070iH

网友F:
回复 网友B:
LOGO! 0BA5至0BA8均有 PI控制器 功能块,不是PID。但是,LOGO!的PI功能块含有不可调的微分量,实际应用验证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
曾经用过LOGO,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