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怎么实现 打印已有的excel表格?  PrintOut?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初学一脸懵  能说说具体的实现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 打印已有的excel表格?  PrintOut?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初学一脸懵  能说说具体的实现方法吗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Drawing.Printing;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pire.Xls;

namespace Print_Excel_in_csharp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Workbook workbook = new Workbook();
           workbook.LoadFromFile("Sample.xlsx");

           Worksheet sheet = workbook.Worksheets[0];
           sheet.PageSetup.PrintArea = "A7:T8";
           sheet.PageSetup.PrintTitleRows = "$1:$1";
           sheet.PageSetup.FitToPagesWide = 1;
           sheet.PageSetup.FitToPagesTall = 1;
           //sheet.PageSetup.Orientation = PageOrientationType.Landscape;
           //sheet.PageSetup.PaperSize = PaperSizeType.PaperA3;

           PrintDialog dialog = new PrintDialog();
           dialog.AllowPrintToFile = true;
           dialog.AllowCurrentPage = true;
           dialog.AllowSomePages = true;
           dialog.AllowSelection = true;
           dialog.UseEXDialog = true;
           dialog.PrinterSettings.Duplex = Duplex.Simplex;
           dialog.PrinterSettings.FromPage = 0;
           dialog.PrinterSettings.ToPage = 8;
           dialog.PrinterSettings.PrintRange = PrintRange.SomePages;
           workbook.PrintDialog = dialog;
           PrintDocument pd = workbook.PrintDocument;
           if (dialog.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pd.Print(); }
       }

   }

}

原文请阅读:http://www.cnblogs.com/Yesi/p/55057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