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6-11-24):
SEW 整流块(带抱闸线圈测量) ,解线测量 抱闸线圈3根线缆阻抗正常。模块 输入380 正常,输出直流电压没有。
如果 不接抱闸线圈线,直接给模块 2 3 端子通380, 端子3 和5 会有直流电压输出吗??
电压大概多少

楼主:
我就想知道如何判断这个整流的好坏

网友A:
应该有,540V

网友B:
看原理图,整流二极管似乎可以测量到,或可先检查一下元件情况。
空载通电允许的话,应当可以测量到输出电压。

网友C:
里面有整流降压电路,拆过一个,里面用场效应管降压

网友D:
有新的那就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E:
3、5端应该有电压输出

网友F:
他这个玩意儿是半波整流;直流电压在90-170VDC(国产好像是这样)

楼主: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没人测量过吗??
或是通过上面的电路图 能估算出电压吗

网友G:
电压输入宽范围,电流1.5A,莫非内部还是恒流电路?

网友H:
是半波整流,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0.45倍。

网友I:
没记错的话一个半波整流一个续流二极管,可以量出电压的。

网友J:
  你这个现场就可以直接测量电压呀,我们电压很多也是 SEW 的,但功率都较小,一般制动是 24V 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是 空载电压   不带抱闸线圈的时候  对吗
170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这是380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没人测量过吗??
或是通过上面的电路图 能估算出电压吗

其实你可以直接用电阻档测量那两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和R2的阻值判断他们好坏。

网友L:
三相稳压器上,有类似东东,3个大脚,4个小脚,不知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K:
非常感谢
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