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一个炉子炉门的上升下降,5.5kw减速电机。原来是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来达到效果。现在老板要求用软启动器来达到效果。暂定用正泰NJR2-7.5D,之前没有用过软启动器。
查看的资料说是外加接触器调整相位实现。是否可以理解成普通的两个接触器正反转接线,本来直接接到电机去,但是现在先接到软启动器,在接到电机,就能实现利用软启动器正反转的功能。

楼主:
说明书上的接线,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在左边那个三项380V交流电源那边,改成接触器式的正反转吗?

网友A:
从提供的电路图上的,应该正反转电路接在软启动之前,而软启动上面的那个接触器只是在启动完成后切换为全压运行的装置。即应先做好正反转控制,再接入软启动器,再由软启动器接入负载电机。

网友B:
用软启动也不便宜,电路还复杂,还不如用一个变频器省事儿呢!

网友C:
软启动确实没变频方便

网友D:
变频器好得多.

网友E:
小电机就不要用软起了,电流又不大,接触器控制简单,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猜测也是这样 没试过还是不确定

网友F:
用变频器吧、用软启动器的话还用两个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直接启动也挺好用的,老板要搞成软启动。领导动动嘴,我得跑断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领导发话,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个正转 一个反转 一个旁路让他保持得电的  是吗? 没用过不太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胆去做,这个东西很直观,没什么神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好的  多谢。这个大概清楚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控制上是可以做到。需要两个接触器切换 每次还得停下启动软启前选先切。建意还是用变频器直接干上去。省事

网友H:
5.5KM还要做软启动,你们老板也正是可以啊;
在KM1后面使用加一两个接触器做正反转控制,但是两个接触器一定要做好互锁

网友I:
很佩服你们老板

网友J:
5、5的电机正反转用接触器就可以了,不必用软启动啊。多大的浪费啊。

网友K:
在右边负荷侧用两个接触器改成正反转的

网友L:
简单的画了一下,看看这样符合你的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理解为KM2 KM3在软起之前。   不过没试过,您这样使用过吗?

网友M:
讨论,,,,应先完成正反转后再起动软启。这是必需的。

网友N:
如果是频繁启动,建议不要用软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调试的时候可能会稍微频繁一点,后期基本上两三天用一次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受教 受教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小电机就不要用软起了,电流又不大,接触器控制简单,耐用。

网友P:
看来老板不差钱,对电气不是内行。建议老板改变频操作简单又可调整炉门升降速度。

网友Q:
软启适用于厂区运行的大型风机 泵类。 你这个炉门 在使用过程中 可能有时点动,感觉不适合。而且使用 变频比使用软启要改方便的多,变频直接就可以正反控制电机。 软启就是一个傻子,没法给你实现正反转,需要你外加接触器来实现。

网友R:
应先完成正反转后再起动软启。这是必需的

网友S:
加2个接触器辅助触头正反互锁,正反常开辅助触点接软启动COM RUN运行,顺序为:正反接触器~软启动器~热继电器~电机

网友T:
在软启动输出端加两个互锁且两相换相的接触器。

网友U:
三个接触器一个软启动器,合计和一个变频器差不多一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