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遇到两个问题:西门子TP900屏,曲线只显示大概40分钟的曲线,怎么处理;另存储在U盘里的数据电脑上很多数据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哪儿可以查询

网友A:
百度或西门子官网试试

网友B:
1,曲线显示是你 PLC 的变量的趋势吧? 显示 40 分钟是记录还是只显示?
2,U盘保存的数据是在 HMI 屏上查询用的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趋势图这一方面做的很差,我们虽然做了,但是没怎么用

SD卡或u盘中的数据记录,在电脑上打开很乱,可在软件的帮助中查到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