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编译问题

楼主(2016-11-24):
我刚学习模块化编程,发现编译后填入PLC再读出来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谢谢。
左图是从PLC读出的,右图是源程序。

网友A:
上传需要在结构化编程环境中

网友B:
啥叫做模块化编程?
我只用过结构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结构化工程,我表述不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学习模块化编程,发现编译后填入PLC再读出来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谢谢。
左图是从PLC读出的,右图是源程序。

下载时请勾选符号信息一并下载。

网友D:
两种编程方式而也

网友B:
所谓的结构化工程,就是大多数采用功能块形式编程,常用的FB就是这个玩意,主要用于多个相似结构程序块时编程简单方便(以前我做输送线控制系统,一个系统里面有28套升降机就是用这个解决:写一个块,所有有28套就是修改一下功能块的I/O脚,的确省下很多编程步骤),如果没有这种雷同动作随便怎么编程都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结构化工程,就是大多数采用功能块形式编程,常用的FB就是这个玩意,主要用于多个相似结构程序块时编程简单方便(以前我做输送线控制系统,一个系统里面有28套升降机就是用这个解决:写一个块,所有有28套就是修改一下功能块的I/O脚,的确省下很多编程步骤),如果没有这种雷同动作随便怎么编程都是一样

结构化编程是程序设计模式,而不是仅仅一个FB,否则,你将带参数的子程序调用放在什么模式下?你目前还处于编程的初级阶段,对于代码重用仅仅停留在单一项目范围内。

网友B: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那些东西是无知还是无家教抑或是无祖宗:我记得老祖宗一句话就是用最简单最熟悉的来解决问题,大道至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那些东西是无知还是无家教抑或是无祖宗:我记得老祖宗一句话就是用最简单最熟悉的来解决问题,大道至简

你怎么好意思谈家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那些东西是无知还是无家教抑或是无祖宗:我记得老祖宗一句话就是用最简单最熟悉的来解决问题,大道至简

你怎么好意思谈家教?

钓鱼竿收的太快了………………直接说的他都不敢来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