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6-11-24):
之前用的mt506坏了,买了一个tk6070ip代替,可是程序下载进去后没有画面出现

网友A:
哦,那把程序过给我,6070IP我有,我可以试下,看是什么问题,269938882@qq.com

网友B:
操作问题了,转换还是不难的

网友C:
转换后用离线模拟功能看一下,会不会是初始画面设定错误。

网友D:
程序对吗?
下载到屏内了吗?

网友E:
威纶产品不会有问题,下载进去没有画面无法以下:
1、下载不完全或者文件做得不对;
2、没有启动画面;
至于连接不连接好画面还是有的,除了那些PLC元件看不见罢了,其余的文字、画面切换开关之类还是一览无遗的,

网友F:
应该是没有设定启动画面。

网友G:
是不是有些程序丢失了啊!

网友A:
你的程序,收到。不知你怎么下进去的,这个文件格式不对,不能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