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在压缩机引出线自动裁线机中的使用

楼主(2016-11-24):
控制电路
正在组装中
压缩机引出线全自动裁线机(专利产品)
压缩机引出线组件所使用电线属于特种电线,广泛用于空调、冰箱等制冷供热压缩机当中,本产品属于全自动化专利产品,简单易用效率高、精度好,加工尺寸能够满足市场上大部分使用规格。
全自动裁线机采用LOGO!控制,电路设计简单,逻辑性强,成本低廉,批量使用是设备使单价大大降低。我公司生产的电缆剥皮机也采用的LOGO!逻辑控制模块,主要看重的是使用成本

网友A:
如果把最长的线槽放在另外一边,操作面板的引线好走一点,线槽盖也好盖一点,还有导线没线号,维修麻烦一点。

网友B:
看第一眼。
咦,LOGO的扩展模块可以放在主模块左边啦。

网友C:
你的LOGO是反着放置的还是图片反了

网友D:
这个柜子都是用型材拼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 柜子是反的

网友F:
楼主下面还有电器

网友G:
还有好多电器没看见啊

网友H:
倒过来了 哈哈

网友I:
老板整个柜子里没见一个线号,后期维护的人员可苦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