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有时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转为正常的频率显示。

网友A:
输入缺相

网友B:
充电电阻坏了,或者电容变质

网友C:
问题简单,电压检测故障

网友D:
汇总一下:
  一、电网电压低或缺相。
  二、充电电阻旁路接触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
  三、主回路电解电容容量变小或部分失效。
  四、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你这个故障有时还能显示频率,就说明电压检测回路处于临界工作状态,请重点检查第二项与第三项。

楼主:
把板单独拆出来加直流500V,也是这样,估计是电压检测处于临界点上,不知电压检测是电路中的哪些部分,感谢以上朋友的指导。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故障

楼主:
这是驱动板图

网友F:
400v1UF
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G:
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H:
电容 1uf/25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是双电源的,左面的电源好象是风扇电源,右面的电源是电路板电源,电压检测元件应该在右边开关变压器周围。电压检测电路的特点是:整流二级管负极端(有些机型是正极端)接有一只小容量电容和几个电阻,最终的去向是最下边的与主板相联的插口。其余整流二极管都接有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是各路供电。那几个电阻变值的较多,请查一下。若这部分电路没有问题,那你还得去检查主板上的电压检测后级电路了。电路维修是个细心活,慢慢查吧,总会找到故障的。

楼主:
就是电压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I(2017-01-25):
四方是电压检测问题,从变压器开始向下查吧,新机出现这问题的多数主板

网友J:
以上已有高人指点,参照楼上高人回复

楼主(2017-12-18):
调整主板上的电位器就解决了,应该是采样数值偏移了。

网友K:
11楼正解

网友L:
自检没通过。

网友M:
像康沃的就好多是开关变压器出问题的,。。不过这种毛病不是很难查。。。

网友N:
回复 楼主:
估计没有根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