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各位师付不要见笑,我看过相关一些解释,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希望哪位师付用通俗一点词语讲解一下,谢々!

网友A:
试试我的理解,但不保证是否恰当:
开关的接通断开信号,为开关量;比如按钮的按下和松开(对应触点的接通、断开);或类似的信号。
数字量和模拟量能够表达数据(或含有量值)或者说是能够表达多位数据(开关量只能表达1位数据)。

网友B:
个人理解
开关量就是数字量,就是开关等类的比如按钮、限位等
模拟量就是有数值的,一般0-10V或者4-20mA传送,当然还有温度热电偶,热电阻啥的。

网友C:
通断的量
变化的量

网友D:
开关量就是通断用的信号

数字量:有0和1组成的信号类型,通常是经过编码后的有规律的信号。和模拟量的关系是量化后的模拟量。

模拟量:连续的电压,电流等信号量,模拟信号是幅度随时间连续变化的信号,其经过抽样和量化后就是数字量。

脉冲量:在瞬间电压或电流由某一值跃变到另一值的信号量。在量化后,其连续规律的变化就是数字量,如果其由0变成某一固定值并保持不变,其就是开关量

网友E:
开关量:高低电平,稳定状态。0或者1;
数字量:脉冲,十六进制或二进制数字。例如0-4000H,或0到16384等二进制的位数...;
模拟量,连续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比如0-10V;4-20mA等。

网友F:
1、开关量和数字量:你家的墙壁开关或者老古董的拉绳开关,就是,要么灯亮,要么灯黑。

2、模拟量:你家的电热水器,或者冷热饮水机,或者燃气热水器,就是模拟量,因为水温温度不会在一秒钟之内一下子就从室温温度飙升到100度,是缓慢变化的过程。

网友G:
开关量:表示高电平或低电平(或者说表示开关的通、在数字电路中用1或0来表示开关的通或断)、基本单位是一个位即一个开关量
模拟量:(常用0-10V或40-20mA)等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以AD或DA变换可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或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常见用12位、16位AD或DA转换)如16位AD转换0-10V电压转换成数字量就是0(10V)-32767(10V);
数字量:由多个位(常见8位或16位或32位)组成一个字节(8位即可表示8个开关量)、字(16位可表示16个开关量)双字(32位即可表示32个开关量);

网友H:
我也回答:
1,开关量,就是一位数字量,其值就两个中选择一个,要么是0,要么是1。
2,数字量,你可以理解为多位的开关量,其组成一个值,如255,32,32767等。
3,模拟量,举个例子吧,10V的电压,通过串起来的1K和2K电阻分压,请问会得到多少电压呢?会是6.66666...V吧,这就是一个模拟量,模拟量有时不能用有理数表示,即小数点后是无限不循环的。
实际中,模拟量可以通过了ADC(模拟-数字-转换)设备,转换成数字信号,比如常见的0-10V就与系统内的0-4000相对应,4000就代表10V,3000就代表7.5V,2000代表5V。
出现分歧的是浮点数出现,有些系统,ADC转换后,保存成为浮点数了,这64位浮点格式的。
通常还是认为这浮点数是模拟量,整数才认为是数字量。(这个呀,我也不是很靠谱,还是请大神来解说)
请楼下的大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