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无力

楼主(2016-11-24):
洗衣机空载可以转动,但放上衣服以后转不起来,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电容容量变小了啊,换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A:
也可能是皮带松了。

网友B:
皮带松了打滑居多,其次就是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C:
皮带的概率大

网友D:
楼主洗衣机是哪款现在有的洗衣机没有皮带的

网友E:
洗衣机可能漏水,导致皮带打滑。

网友F:
洗衣机是全自动的还是双缸的?皮带打滑 电容失容,电机进水匝间短路 减速器故障等

网友G:
换个电容试试,还不行就换电机吧
我的洗衣机双缸的,甩缸因这样的故障换了3个电机,老是进水,换水封也不行,最后换洗衣机了

网友H:
换个电容.

网友I:
3个可能
电容容量降低
皮带打滑
有些还有齿轮的问题

网友J:
换个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K:
如果洗衣机用的时间长了,最有可能的是皮带松了,更换根皮带或者调一下皮带的张紧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L:
电容问题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网友M:
用皮带的先看看是不是漏水了皮带打滑。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匹配电容,或大或小有多大影响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选用稍大一些的电容

网友N:
不一定要一样的电容 比标称值大一些最好 小一点也行!

网友O:
皮带松了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I:
高手们都做了解答,我是来等结果的?不知道楼主处理好了没

网友Q:
如果是波轮洗衣机,检查离合器、皮带、电容。

网友R:
最简单的就是先更换电容试一下,
自己买电容的话十元钱左右。

网友S:
楼上的都说了对症的方法,我建议楼主提供一下哪一种洗衣机,是双缸的、还是单缸波轮式、或滚筒式的,这样有个针对性

网友T:
三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U:
家里是海尔的波轮全自动洗衣机 ,每次洗的时候,正常洗着洗着,就听到 Duang的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某个零部件松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十几年前的洗衣机了

网友V:
从简单的皮带电容开始,到减速离合器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W:
如果用了10年以上,干脆换新的,也别琢磨了。看意思这洗衣机是够口了,该下岗了。

网友X:
电容的可能性大一些,皮带其次。一般这种都是小问题。。。

网友Y:
电机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Z:
楼主修好没,到底是皮带还是电容?!

网友AA:
楼主修好后给大家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故障?省了大家惦记着

楼主:
感谢大家,洗衣机已修好,检查表路问题

网友AB:
打开后盖看看有没有皮带,检查一下是否松了;
更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AC:
随便找个电容并上去看看

网友AD:
看看是不是皮带坏了,还有电容容量是不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