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4):
如图所示程序, 在绝对定位网络中:
    如果 VD82 分别指定一个 正数 和 负数, 那么 PLC 控制的伺服电机是不是 对应的会正转或反转?  如果改变这个值的正负并不能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那么这个值的正负的作用是不是仅仅代表伺服电机的两个不同的转向 和 便于PLC对脉冲(加或减)的计数?

    在单速运行网络中:
    假如 I1.2 为0 代表正转, C_POS 的值在变小(比如先前是 -1000 , 慢慢变成 -2000), 那么是不是 I1.2 的作用是不是只是给PLC一个信号, 让它知道在当前已发出的脉冲个数上作 加或减 的运算? 而 I1.2 对现实中伺服电机的转向并不能起到控制作用? 实际伺服电机的转向是由PLC上某个输出点接入伺服控制器 来控制转向的?

网友A:
绝对定位指令执行是根据目标位置与当前位置来决定脉冲方向的

网友A:
相对位移是针对增量运对;

网友B:
记得是你说的第2种,即单行状态正确,需要外部输入转向信号!具体自己可以实验下,增量与绝对位置指令,都傻瓜式样的。

网友C(2018-09-29):
绝对位移指令给出的位置是绝对位置, 它不仅仅是表示正转或反转,  比如原位置为-5000时,再给一个-3000的位置, 那么它属于正转的; 相对位移的描述是相对正确的,  控制伺服的指令只是用来描写编程,实际需要输出点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