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5):
FX3GA跟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通讯状态一直在0跟3之间跳动,不稳定,换个FX3u就没这种情况,设置都是OK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无图无真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GA跟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通讯状态一直在0跟3之间跳动,不稳定,换个FX3u就没这种情况,设置都是OK的?这是为什么?
硬件配置再描述一下呗、触摸屏通信设置等等!

网友C:
一般在通讯设置里面设置好了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刚刚我试了一下,我的MCGS软件不知咋滴出了问题,不能配置参数了

网友E:
通信时,cpu类型选择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