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5):
大师们,我是做变频器维修的,现在伺服驱动器越来越多了,也想学修下伺服器,想请教下各位我想做个测试伺服的控制调速器,平时修好伺服时也能测试下好坏,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怎样做?希望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呵呵;要确认修好,那一定要带电机测试,而伺服不像变频器,随便一台电机就行了;
所以你需要备一台可以发送脉冲的PLC或其它可以发脉冲的装备,另外每一种伺服你要准备一台对应的电机及编码器的电缆;

网友B:
修伺服要麻烦得多.

网友C:
差不多的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和电机要配套。有点麻烦。

网友E:
伺服电机关机时编码器品种多了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不好弄的,品种繁多

网友H:
这个要修就要拿一套过来一起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接收的脉冲都一样的对吧

网友I:
伺服驱动器跟电机要配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我知道

网友J:
弄一个手摇编码器、将驱动器设置成正交编码器模式(输入信号)、你一摇手编就可以;或者弄一PLC、由PLC发脉冲;或者弄一个0-10电压发生器、将驱动器设置为转矩模式由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A:
脉冲是好办的,关键是电机及编码器电缆,
要不你就自己每个规格都配齐,让客户把电机拆了给你试估计是不靠谱;
要不只能修好你随客户一起到现场装上测试,好了就收钱,不行了再拿回去继续修;

网友K(2018-12-01):
现在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哦

网友L(2019-01-17):
修伺服可比修变频器难多了啊,修变频器不带负载丶不带电机都可能可以修好,伺服还得配套电机修,不然还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