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5):
哪些品牌的开关电源品质比较好一点啊?通常大家都使用什么品牌。

网友A:
明纬的正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可靠性高的话用菲尼克斯、AB、施耐德、欧姆龙、朝阳军用电源等;
工业正常应用是明纬、台达,其中台达比明纬质量稍微更好一点,
建议抛弃西门子:因为西门子起火频频,我见到西门子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等起火几十起,最大的损失好几千万(14个连体控制柜全部烧毁,消防最终确认原因是西门子伺服驱动器起火所致,14个柜子的工控器件+威图控制柜采购价就是千万出头......)

网友C:
你看对价格有要求吗?还是那些大品牌的好。

楼主:
和视觉系统、和基恩士KV3000PLC配套用的,想找一款质量稳定点的开关电源,在考虑选用什么品牌。

楼主:
二楼分析得比较详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哇   我们采购设备都是指定 西门子呢,看来要好好考虑下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视觉系统、和基恩士KV3000PLC配套用的,想找一款质量稳定点的开关电源,在考虑选用什么品牌。
KEYENCE自己也有开关电源滴;

网友F:
工业用,明伟就可以了

网友G:
明伟就行.

网友H:
我们的欧姆龙也还行吧,看你具体要求,不一定有你需要的

网友E:
KEYENCE有自己的开关电源,而且质量还是非常不错滴;

网友I:
我们这用明伟的

网友J:
铭伟的还行

网友K:
我们用明纬的啊

网友L:
明纬的性价比能接受,如要好就ABB的

楼主:
看来选择明纬的比较多,谢谢大家哦

网友M:
我们用明纬的,朝阳的稍微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