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5):
PLC控制2台变频器,压力检测开关只是用1个,2个变频器的模拟量由PLC提供,并且需要的压力值由触摸屏修改,压力需要达到设定值时若一台电机可以提供,则第2台不运转,若不够时第2台运转,请问这个需要怎么弄,我这个是稳定管道压力,是一个风冷却循环系统,有二台变频泵运转,保持压力,需要低压力时  开启1台  需要高压力时第2台自动补压

网友A:
恒压供水的原理么!当设定压力与采样压力相差较大时,通过比较指令开启两台泵运行,或者当一台泵以全速运行一定时间后,还是达不到设定压力那么另外一台泵投入运行,停泵与之相反。

网友B:
恒压给水的基本功能

网友C:
可以参照一下恒压供水的控制

网友D:
例如我们变频器输出频率0-50Hz;两台变频器我们就将输出频率定义为0-100Hz;程序作一个缓升缓降曲线;开机时从0开始增加输出频率;当频率增加到某一值时压力开关动作了就将输出频率保持;然后将0-100Hz换算成两个0-50Hz的控制输出如第一个输出用比较指令大于等于50Hz时输限制为50Hz;减去50后用于第二个输出、当输出小于等于0时限制为0;最后将这两个0-50输出转换成模拟量就OK;
如果是模拟量采样压力的话直接用PID控制;将PID输出换算成0-100Hz控制方式同上

网友E:
也可以用现成的控制器

网友F(2018-10-08):
做一个PID控制,把PID的输出部分拆分成2个变频器控制的模拟量的加值,  比如PID控制的输出满值为1,这个时候输出小于0.5只开1台变频器, 输出大于0.5后,第二台渐渐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