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变频器

楼主(2016-11-25):
三菱A700变频器运行没输出,也无报警故障,量驱动没脉冲信号,一般是那问题呢?

网友A:
不带模块,就没有输出

网友B:
用代换法试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应该是要检测到模块才有脉冲输出的,问题是我找不到是由哪里检测的

网友C:
似乎A540也有此问题。。。同求。。。
要研究一下IGBT在板子上的接法。已知N线的奥秘了。还有么?

网友D(2017-03-21):
菜单P17要等于0才会有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