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用37kw变频器

楼主(2016-11-25):
   求解,变频器47Hz运行的电流(83A)比工频(80)时电流还大几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运行50HZ时,运行电流是多少。估计负载重,把电机换大一点比较好。

网友B:
37KW满负荷电流在70A左右,83A明显过载,快要达到45KW的满负荷电流了。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卡钳是电流表侧的吗

网友D:
建议用电流表再测一下!

网友E:
80A用37K变频器已经不安全了。多大电机?

网友F:
电流数值是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还是外部测试的?

网友G:
这个电流是正常的,我前几天才测的37KW的空压机变频器输入端加载时实测电流就是80多A,用钳表掐的,空压机正常工作。

网友H:
楼主用钳型电流表量量看看

网友B:
37KW电机额定电流在7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