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的微动开关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6-11-25):
有5X1 5Z1 N24 LSRD 4根线

网友A:
开关上应该有标记.也就常开常闭。

网友B:
12 常闭 34 常开

网友C:
上面应该有标记啊,NC常闭,NO常开。

网友D:
关键是你要买对东西,图纸上的这种不是常见的那种微动开关,估计楼主拿到的只有三个爪,对着图纸找不到第四个接线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他就3个爪子 是C NC NO 而线有4跟 5x1 5z1 n24 lsrd 现在有点蒙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3个借口 C NC NO 4根线 n24 5x1 5z1 lsrd 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E:
上面应该有图示吧!
看常规的是常开和常闭两个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标识的 C NC NO

网友F:
你买的型号应该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 以前就这个型号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以前就这个型号,而实物的型式是不是一致;型号规格中有不有细微的区别,或附加的文字。

网友H:
1-2常闭、3-4常开;按图纸上你必须买4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2常闭、3-4常开;按图纸上你必须买4线的
要么是常开常闭分开的,要么干脆是2组触头各自带常开常闭公共点

网友H:
你可以买有两组触点的微动开关;一组用常闭(COM-NC)、一组用常开(COM-NO);

网友I:
这种开关无非就是常开常闭,看不懂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 以前就这个型号的
你拿到的是第二张图的样子,有6个接线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6个接线柱 那就是 COM NC   一组了   COM NO 一组了

网友J:
不触动开关时1.2接常闭3.4接常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6个接线柱 那就是 COM NC   一组了   COM NO 一组了
那就是三柱的了,改电路就是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对了!
C是公共线
然后带个常开和常闭

网友K:
型号是什么样的?下面的两种有4线的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2704/download/catalog.html  D2D型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2705/   D2T型

网友L:
楼主是印刷机上的电路??

网友M:
用表量一下呗,功能对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

网友N:
楼主买的型号不对,应该买那种常开和常闭分别独立接线的,也就是有4个接线柱的。

网友L:
小森印刷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666  是的  大神

网友O:
量一下常开常闭,照图接

网友P:
看起来应该是买错了 这个需要2对触点的 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Q:
看楼主图是2个3脚微动开关组成一个6脚微动开关,那就利用一个的NO 和另一个的NC 即能满足图纸4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