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这种断路器的常开、常闭是怎样动作的?

楼主(2016-11-25):
是开关一合闸就动作(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还是过流保护动作后才动作?即:过流后常开变闭合,常闭点断开

网友A:
开关一合闸就动作 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

楼主:
有道理,前辈。我看图纸也是这样的。但不知道过流后怎么样动作?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种开关

网友C:
同意楼主1的说法。

网友D:
带热继的空开

网友E:
就是热继保护!

网友F:
DZ108专门用于感性负载类开关集热继电器一体主要用于电机保护很早以前就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开关一合闸就动作(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还是过流保护动作后才动作?即:过流后常开变闭合,常闭点断开
是开关一合闸就动作(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跳闸后这个就是没合闸的状态。

网友H:
这个跟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定义正好相反

网友I:
这种开关我还没用过

网友J:
施耐德的电动机保护器,很早就有了,我们单位10KW以下的电机都是不装热继电器用的这个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应当是随开关的动作而动作;
如果有图纸或能够查看实物,则可以核对一下。

网友L:
跳闸后闭合的常开点就断开,这个点可以给plc检测断路器的状态

网友M:
开关合上常开接通、常闭断开;开关断开或跳闸后常开断开、常闭接通;是两组普通辅助触点

网友N:
现在电器柜为了省空间热继电器不用都用这个

网友A:
这种有带过流功能的。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只是一个合闸和分闸状态监测。
过流功能的是当电流高时,过流动作,常闭变常开,断开控制回路。但是过流时也可能不跳闸,也可能跳闸。

网友O:
有状态辅助触点(NC$NO)和故障辅助触点(NC$NO)配合使用。
详见施耐德选型手册。

网友P:
这还是第一次见呀,那你是刚搞电器吗?不应该呀!!!1

网友Q:
节省空间,接触器带上热继要多出一块来。合闸后常开会闭合。

网友R:
电机保护器,你就看成空开 启动两个拓展点就动作

网友S:
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接触器就明白了,只不过没有线圈而已。动作是过流或手动操作。

网友T:
虽然没见过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U:
超过热设定电流一段时间,常开常闭转换。要是短路红开关就会跳出。。红色开关旁边有个调电流的东西。。

网友V:
如果配接触器,按照顺序接触器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网友W:
引用 网友M:
开关合上常开接通、常闭断开;开关断开或跳闸后常开断开、常闭接通;是两组普通辅助触点
过流跳闸后常开就断开了,常闭也就闭合了

网友X:
没用过这种的开关

网友Y:
并且这种触点还可以更换!

网友Z:
这玩艺在北人的印刷机电柜里见的多,都是给小电机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带过流功能的。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只是一个合闸和分闸状态监测。
过流功能的是当电流高时,过流动作,常闭变常开,断开控制回路。但是过流时也可能不跳闸,也可能跳闸。
根据什么说这不带过流功能?

网友AA:
这种我们机器上很多的啊

网友M:
上面的辅助触点是普通只作指示开关通断、你要带热脱扣指示的需选装热脱扣指示的辅助触点

网友AB:
这种没有用地

网友AC:
这个是马达式空气开关。

网友AC:
就像是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合闸后开点闭合,闭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