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5):
有一台ABB变频器ACS510自带一个中文显示面板,里面的参数厂家设置好了,怎么把设置好的那台变频器的所有参数复制到另外一台变频器里面去呢?

网友A:
看手册上面应该有讲

网友B:
      ABB变频器ACS510参数备份模式有以下功能:
上装至控制盘——从传动中复制所有参数至控制盘。这些参数包括用户设置的参数和一些内部参数。
下载所有程序至传动——将控制盘中的所有参数恢复到传动中。使用这个选项可以恢复变频器,或者匹配相同的变频器。

      ABB变频器ACS510参数备份的一般操作步骤是:
1、在主菜单中选择PAR BACKUP(参数备份)。
2、按下UP/DOWN(上/下)键,选择所要的选项。
3、按下ENTER(进入)键。
  开始传送参数。在传送过程中,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完成的比例。
4、按下EXIT(退出)键返回输出模式。

网友C:
2楼正解,再者多看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B变频器ACS510参数备份模式有以下功能:
上装至控制盘——从传动中复制所有参数至控制盘。这些参数包括用户设置的参数和一些内部参数。
下载所有程序至传动——将控制盘中的所有参数恢复到传动中。使用这个选项可以恢复变频器,或者匹配相同的变频器。

      ABB变频器ACS510参数备份的一般操作步骤是:
1、在主菜单中选择PAR BACKUP(参数备份)。
2、按下UP/DOWN(上/下)键,选择所要的选项。
3、按下ENTER(进入)键。
  开始传送参数。在传送过程中,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完成的比例。
4、按下EXIT(退出)键返回输出模式。
2楼正解,面板有拷贝功能,先把变频器打到本地模式loc然后都考贝。到另外一个变频器也打到本地然后下装就可 以了,手册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