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块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26):
这种模块的作用是把模拟量信号转换成什么信号?脉冲?还是通讯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电压-频率变换

网友B:
那个中文是不是离散量模块?
如果是的话就是一个总线扩展模块,看起来好像是ASI那种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中文是不是离散量模块?
如果是的话就是一个总线扩展模块,看起来好像是ASI那种总线
对,就是离散量模块

网友B:
你这个无非下面2种:
1、串行通讯译码,也就是利用PLC或者单片机等输出串行通讯数据,模块解码得到输出数字量信号;这个一般需要 稍微高一点的编程知识......
2、总线模块,这个就是挂接在总线的数字量模块,更简单;基本不需要编程就跟本地模块一致使用......

楼主:
是高雅讨厌的西门子表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加模拟量模块?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