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昨天在现场调试两台560千瓦的变频器,发现客户那边的输入电源电压达到了480v。超出了变频器的供电范围。但是启动的话电压降到380V左右。害怕对变频器有影响。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A:
又是一个超远距离或者大负载案例!
至于480V的话是安川变频器V1000系列可以承受的最大值,不能再高了

网友B:
最好调下来,配电室不是可以调整电压挡吗?

网友C:
变频到电源的距离可能太远了吧,线路压降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这么高吗?没遇到过,不相信。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见过,变频器已启动电压就降下来,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原因调高了电压

网友E:
呵呵;你工厂配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大吧?

网友F:
首先搞清楚变压器出来实际需要的是380v还是480v,如果实际需要的是480v那么就是变压器容量不够,如果实际需要的是380v那么就是变压器输出空压飘高了或其它原因引起

网友G:
启动瞬间线路压降100伏,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面无穷无尽的麻烦。

网友H:
对变频器有危害,

网友I:
这电压也太高了点

网友J:
线路损耗大,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K: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变频器,要不在480V  要不在350V左右工作   启动前电压480   启动后拉下来,变压器距离变频器太远了变压器容量小

网友L:
对变频器有危害

网友M:
变压器容量小、线路压降大、总之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