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阿尔法22KW变频面板无显示,换了面板换了排线都不管用,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阿尔法6000变频

网友A:
电源问题,你换一万块面板也是扯蛋

网友B:
好像最先想到的是打厂家电话吧,应该销售电话也差不多啦。怎来成了第一时间论坛发贴呢?

楼主:
已经超保修期了,自己维修,现在发现水泥电阻断路,型号DRF80W20RJ我还是拿不准求老师指点

网友C:
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换一个20欧 80W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不是电阻坏那么简单,先用一个灯泡串进去试下。

网友E:
故障现象叙述的太简单了,没法帮你

网友F:
好像启动电阻断路造成的不启动故障!

楼主:
换了充电电阻,面板显示正常了,不带负载试车正常,带上电机开机显示OL2,电流表测输出电流高,但电机绝对没问题,我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大神指点

网友G:
还是请外援吧,这故障不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