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我是PLC的初学者。TP04G-AS2跟DVP80EH00T3通讯不上。请教大家。现在文本显示器的程序编好了,也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中去了。PLC的程序也写好了。也写到PLC中去了。现在文本与PLC通讯超时。我不知道PLC的484通讯怎么设置。我是初学者。请教大家:PLC的485是COM1,COM2,COM3的哪一个?怎么样设置485的通讯格式?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LC上的编程口?

网友B:
485就正负两条线,通讯参数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PLC端要不要设置通讯格式?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C:
COM2,COM3是485,COM1是232

网友D:
EH系列编程口com1是slave,RS232;侧面com2是master,RS485,顶部扩展卡com3是slave,可以是RS485。文本属于主,所以必须接plc的从口,也就是com1或者com3【如果你有扩展卡】,另外文本在编辑变量时必须指明是接到485还是232,在编辑软件的通讯,工具栏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