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记得是在左上角,怎么按也按不出来

楼主:
搞好了,要在软件中设置按钮的位置,以前用GT1000h好像直接按左上角就好

网友A:
是要在软件公共设置中设置下,下载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B:
你们说的是什么按钮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按对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是什么按钮
调出触摸屏系统设置等的按钮。

网友D:
公共设置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