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在维修当中总是遇到修好的变频器在家里运行的很正常,但是到了客户那里,接上负载就出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家里没有相应的负载用来测试,大家也都来讨论下,怎么来解决变频器的加载测试问题?自己可以制作不同功率的假负载吗

网友A:
可以制作相应的模拟负载,用励磁电机。但电力要够用。在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09-7-23/10872-1.htm

网友B:
大电阻串联大电抗,不过要监视电流。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用三个220V/100W的白炽灯作星形连接,然后根据变频器功率除以3得到的功率数字再去找220V的电炉丝也做星形连接,把电炉丝和白炽灯并联一起接变频器UVW,启动变频器,慢慢加频率,注意观察白炽灯泡的亮度,如果三个灯泡一样亮就可以一直加到50HZ,如果灯泡亮度明显不一样就不要再加上去了,说明变频器有故障,还得继续查故障,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一个11kw的变频器用三个220V100W的白炽灯,加3根220V3KW的电炉丝做假负载,很好找也很方便。自己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网友D:
直接带个小电机转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都是用小电机做测试负载,但是遇到大功率的变频器,不是在家里测试不出故障,就是修好后用小电机测试正常,而送到客户那里就有问题,现在我想问的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负载,可以满足各阶段不同功率的变频器负载测试,我想大家也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吧,大神们支个招吧

网友E:
小功率的好办,真的7、80KW,上百KW的,你修的地方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源容量,还是只能先带小电机试下,没问题让客户拿回去试了;

网友F:
除非有维修工厂,有三相电网,且电网容量够用。直接带电机对拖实验,才能实打实的100%输出功率做测试,45分钟满载运行,作为变频器的功率考核。ok了到用户也就放心了。

假负载只能说空载或轻载试一下,意思意思,真有问题未必反映的出来。另外灯泡或电阻丝都属于纯电阻负载,和实际电动机负载还不一样,电动机是感性负载。所以,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维修后的变频器,如果能按照变频器的型式试验去做,在交付用户,最保险可靠了。这需要厂房和专业实验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对拖实验是怎么实现负载测试的呢?

网友G:
楼上都说得不错啊。真正大功率机器试机,确实是个问题。如75kW变频器,运行100A以下,没有问题,再加大负载,跳OC故障。最后查出是IGBT模块的问题。除了现场试机,基本不好办的。
最近想过,用大电流发生器,和施加脉冲信号,单独测IGBT模块,用恒流法送入额定电流,也许是一个好办法。这样一来,用市电即可取得大电流信号了。(用大电流法检测过电流互感器的好坏,效果不错)
运行报警,主要还是模块不良,导通管压降过大报的警。大电流法检测管压降,应该是个好办法了。

网友H:
先带个小电机.

网友E:
我们维修的地方只有15KW的,对于几十KW的变频器,如果送修的是经常过载报警,那么维修后先带15KW负载测试一个小时,可以了让用户拿回去装上设备测试;
如果老来是没显示或模块烧毁,那么修好用带15KW的测一个小时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个办法很不错,如果可操作,会省很多麻烦事。过去,对大功率直流电机的堵转电流进行调试,就是把电机轴抱死,然后给电流调节器一点点的加控制信号,来调整电机最大截止电流。

IGBT自己有短路保护吧?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特性,一点一点的进行短路电流测试,获取变频器的电流截止特性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2台电机对拖,一台电动,另外一台发电(制动),即可对电动机实现满负荷运行考核了。2台电机都可以是交流电机,两个变频器控制,可以共直流母线,一台用电,另外一台馈电。自己消耗自己,这样从电网侧所获取的电量消耗可以节省不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咸老师指导!现在变频器的满载测试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咸老师的这种方法得以实现,还望能再次得到咸老师的指教

网友G:
谢谢诸位回复。我如果有了结果,会发贴告知的。

网友I:
0看 错 了

网友J:
这个倒是经常碰到的问题,一般维修地方测试条件并不好,到现场出问题再返修的不少!

网友K:
等待咸老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