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老婆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叫我去看看。我插上电源,按任何键无反应,给我第一感觉就是电源不通电,所以我先从电源查起。首先我测量电源插座,确认有220V的电压,看样子要拆机了。从来没有修过洗衣机,心里也没底,不管它了,先把洗衣机后盖板拆开,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电源线,发现线路正常,再检查了其它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下我心一沉,难道控制板出问题了?只好继续拆,把控制线路板拆了下来,再通电测量到电路板的电源,显示220V,电源也正常,说明问题出现在控制板,我的头开始大了,因为对电子电路不熟悉,不过电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根据电工维修的经验,先从电源电路查起,把电源部分的防水胶去除,然后把万用表调到电阻档*100,用万用表电阻档查线路故障,是我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防止触电的危险,只有电阻测量解决不了的,我才会用电压测量。一级级测量下来,当测量到变压器时(标签上写着9.9V),发现它的次级(低压级)不通,再仔细观察,发现变压器底有些地方生锈了,我暗喜,难道就是变压器坏了才不通电?我用电烙铁把它卸下来,发现底部已经被锈蚀,一只引脚的线已经断了,
因为线断口很短,无法再接上,就拿了一个9V的电源变压器把它换上(因为变压器比原来的大,就把四个引脚用四根线引出来),通上电,洗衣机的指示灯又再次发出它那美丽的红光。
经过通电试验,洗衣机又恢复它往日的功能。最后用玻璃胶把电路板密封好,变压器也用玻璃胶密封装好,洗衣机后面正好有个位置可以把变压器容下,用线路延长,刚刚好。
到此,终于把洗衣机修好了。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表情,洗衣机修好到现在十多天了,一切使用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恭喜,只要细心,有胆量。工切事情就可能成功。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是好结果。失败是成功之母!好在细心,重在分析,贵在实践!
维修道路上,经常遇到困难也是进步的过程!

网友B:
有没有奖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奖励。
身为电工,修好是本分,修不好媳妇要罚

网友D:
电工是万能的没有修不好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省下的钱双11都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之前修单位的发电机也是这样被修好了,只是烧了一只保险丝报警

网友E:
楼主思路很明确,确实很多设备维修并不是那么难

网友F:
不错,实用技术。

网友G:
谢谢分享,涨经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婆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叫我去看看。我插上电源,按任何键无反应,给我第一感觉就是电源不通电,所以我先从电源查起。首先我测量电源插座,确认有220V的电压,看样子要拆机了。从来没有修过洗衣机,心里也没底,不管它了,先把洗衣机后盖板拆开,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电源线,发现线路正常,再检查了其它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下我心一沉,难道控制板出问题了?只好继续拆,把控制线路板拆了下来,再通电测量到电路板的电源,显示220V,电源也正常,说明问题出现在控制板,我的头开始大了,因为对电子电路不熟悉,不过电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根据电工维修的经验,先从电源电路查起,把电源部分的防水胶去除,然后把万用表调到电阻档*100,用万用表电阻档查线路故障,是我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样可以防止触电的危险,只有电阻测量解决不了的,我才会用电压测量。一级级测量下来,当测量到变压器时(标签上写着9.9V),发现它的次级(低压级)不通,再仔细观察,发现变压器底有些地方生锈了,我暗喜,难道就是变压器坏了才不通电?我用电烙铁把它卸下来,发现底部已经被锈蚀,一只引脚的线已经断了,
因为线断口很短,无法再接上,就拿了一个9V的电源变压器把它换上(因为变压器比原来的大,就把四个引脚用四根线引出来),通上电,洗衣机的指示灯又再次发出它那美丽的红光。
经过通电试验,洗衣机又恢复它往日的功能。最后用玻璃胶把电路板密封好,变压器也用玻璃胶密封装好,洗衣机后面正好有个位置可以把变压器容下,用线路延长,刚刚好。
到此,终于把洗衣机修好了。
惠而浦的老款波轮全自动洗衣机,你运气好,只是电脑板的前级供电线路故障,易修。
而我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1、威力6公斤全自动波轮,服役5年以后,电脑板部分按键失灵,更换,断断续续能用,后面电脑板洗衣程序直接异常,无奈,换板。
2、惠而浦W14518S全自动波轮,此机03年开始服役,已经有13年的历史,电脑板也是上电无反映,测量电源部分无异常,因电脑板的防水胶已经氧化溶解,像没有完全变硬前的玻璃胶一样,粘手粘工具,粘性极强,不易分离,无奈,换板。

网友I:
如果电源部分查不出问题,一般都得换板,集成度高的板子不好处理。但还是必须得表扬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J:
又立功!!丈母娘高兴了

网友K:
恭喜楼主,劳动成果

网友L:
哎。。。毕竟懂一点,但不全懂。。。
洗衣机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你那个插座又不防水,这样不出事情才怪呢!快拆掉,去买个电脑板吧。。。人命关天,不要贪小便宜。。。

网友M:
又在老婆面前露了一手。

楼主:
回复 网友L:
整块电路板已经用玻璃胶密封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运气有时候也很重要

网友N: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恭喜楼主

网友O:
不错,自己动手,成功后高兴……

网友P:
很不错,省的被厂家售后宰了

网友Q:
楼主是不是可有成就感呢??

网友R:
动手能力很强表情维修思路也很好

网友S:
能动手就自己动手,好!

网友T:
不错!
楼主很细心
灵活维修是最好的!

网友U:
大功告成啊

网友V:
换过普通洗衣机的水封

网友W:
维修经验用在新的未接触过的设备上依然管用。

网友X:
淘宝一个变压器,换上后透明胶密封处理。尽量恢复原样比较好。

网友Y:
楼主的洗衣机配上楼主的脚丫子好有美感哟!

网友Z:
引用 楼主:
整块电路板已经用玻璃胶密封
请问玻璃胶与工厂常见的热熔胶棒不一样吧!这里可以使用热熔胶棒不?

网友AA:
洗衣机修好后一定要做好密封,安全第一。

网友AB:
好样的,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学有所用!赞一个!

网友AC: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挺强

网友A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回复 网友X:
自用的能恢复功能就可以了,况且想找对型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Y:
不小心露出马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是的,用的是密封玻璃的玻璃胶,密封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