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6):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个缺陷的地方。
就是电机自保的时候如果按下点动按钮SB3  电动机会不会停止。

网友A:
断开的瞬间马上又吸合了
SB3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可能,1楼也有可能,命交给了km与ka的性能配合,好了满足楼主~设计点动思路,不配合就是1楼要的效果。
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客人,不定那次是点动,那次保持。

网友C:
不确定,关键在于KA触点的释放速度(触点距离),KM触点大多数可能不能释放,理由是KA的触点距离短,闭合速度比KM断开速度快。

网友D:
电路原理上可行,但实际运行中会有毛病

网友E:
肯定会跳动一下,只是只是这这个跳动比较小,有时可能接触器触点还没来得及完全分离,但肯定会听到接触器跳动的声音,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关键在于KA触点的释放速度(触点距离),KM触点大多数可能不能释放,理由是KA的触点距离短,闭合速度比KM断开速度快。
虽然KM的触点可能没有释放,但只要KA的常闭点一断开KM的线圈立马失电,直到KA常开点闭合后才恢复得电,所以在KA的常闭点释放到常开点闭合的这一小段时间内KM线圈是失电状态,肯定会抖动一下,大小与继电器动作时间有关,只是这个时间内可能接触器的触点还没完全分离,因为触点上一般会有一段弹簧压缩的距离,但铁芯估计会抖一下,只是从电机上可能观察不到这个抖动,但从接触器上应该能听得到

网友F:
理论上会瞬间会断开的,

网友G:
值得讨论一下 SB2起动SB3可能是异地点动,SB1停止。没问题。HL3过载报警。

网友H:
现实中应该看不到吧!

网友I:
如果是点动与长动的关系,通常会要求长动运行时不按点动按钮(于类似的电路)。

网友J:
不会停止的。按下SB3,KA常开触点闭合,通电直接接通KM就一直自保持吸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虽然KM的触点可能没有释放,但只要KA的常闭点一断开KM的线圈立马失电,直到KA常开点闭合后才恢复得电,所以在KA的常闭点释放到常开点闭合的这一小段时间内KM线圈是失电状态,肯定会抖动一下,大小与继电器动作时间有关,只是这个时间内可能接触器的触点还没完全分离,因为触点上一般会有一段弹簧压缩的距离,但铁芯估计会抖一下,只是从电机上可能观察不到这个抖动,但从接触器上应该能听得到

要知道接触器(继电器)触点得电/失电动作的速度是毫秒级的,你的这个所谓“抖动”不是那么容易感觉(或者听得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电路经常出现触点竞争现象就在这里,楼主的电路就是会出现触点竞争现象。

像这种电路在早几年本论坛就有过讨论,你们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K:
我赞同11楼主的说法。

网友L:
设计不怎么合理.

网友M:
将电路图改下

网友M:
还可以将SB2与SB3互锁一下

网友N:
不会停止,KM一直吸合。

网友O:
1,请问设置的 SB3 是什么功能 ?
2,SB3 按下肯定会跳动一下,但是可能还会继续工作

网友P:
与其在这里争论,不如拿几个电器元件接起来试试,事实胜于雄辩。
个人认为16楼改的不错,接线简化了,保留了原来的功能。

网友P: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也可以实现点动和自锁的控制,这个是在一台设备上见过的:

网友Q:
理论上会出现触点竞争,最好修改一下。

网友M:
SB3是点动作用

网友R:
SB3(KA)为点动控制电路;SB2为启动电路,这样的设计理念不是很好,容易出现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B3起到点动的作用。

网友S:
电路图没问题,SB3是电动按钮,SB2是带自保功能的,电机连续工作,当按下SB3自保功能就没啦,只有点动启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是用什么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分析下你的电路图,没法实现点动功能!!!

网友T:
点动与启动连续运转按钮需要连锁的,这个电路看起来就是不规范的,菜鸟做的电路图,不看也罢

网友P:
回复 楼主:
直接按SB1就是点动。

网友U:
用一个复合按钮改一下电路就可以实现你的点动功能如下图

网友V:
大哥,这个SB3是点动按钮呀

网友W:
从图上看,SB3起点动作用。

网友X(2017-01-07):
回复 网友P:
在自鎖电路中串个选择开关多好,接通自动,断开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