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建议个PLC型号

楼主(2016-11-26):
准备买个小PLC,总共需要5~6个点,但是要和台式电脑连接,接受电脑发出的OK或者NG信号,用网线或者RS232口连接电脑,请大家推荐用那个型号合适?用网线和RS232口那个连电脑方便?以前做简单的自动化,从来没有直接电脑连接信号过,请老司机指导下。。。。

网友A:
发在欧姆龙版,是一定要欧姆龙的么?
RS232是使用时间较为长,基本上所有PLC都能接出RS232。(当中可能加一些模块变换什么)
至于网线,放在几年前,那要高档机才有的功能,现在嘛,最便宜的是西门子的LOGO吧。

网友B:
要求不高,关键问题没说---想掏多少银子。

网友C:
现在不是有个LOGO!在试用么,楼主可以报个名看能选上不,那个支持网线。

网友D:
很多可选的!银子呢?要求多少?!

楼主:
预算1500以下

网友A:
非要PLC不可么?
看楼主是会PC编程的吧。5,6个点,其实可以在PC中运算,使用通信扩展IO模块进行控制。
可以参考楼上做出那块板子。
PC机上接个USB-RS485,连线到板子上。跑的是Modbus协议(具体还有待核实)
这样PC机可以控制多个点啦,有输入,有输出。模拟量都有。

楼主:
楼上,意思是用类似研华,华凌那些工控机品牌的控制卡?这个太复杂了,我不会VB VS那些电脑编程啊,就会简单的PLC编程。。。。

网友A:
我猜错了。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网友E:
随便一个带串口的plc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F:
买小型的smart200,带网口的,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FX3SA-14,行货应该不到700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预算1500以下
可选余地太多了

网友H:
电脑和PLC长期进行数据通讯,必须选用COM通讯端口或者以太网通讯端口,再或者现场总线通讯端口也得。
不建议使用USB转COM通讯端口适配器进行电脑和PLC长期在线通讯。

网友I:
1500的预算,可以随便选微型PLC了。

网友J:
网上买人家开发好的单片机板子..100块钱不到.有10个I/O,带232通迅.程序可以直接用梯形图转换.
买带串口的继电器控制板.485或232通迅都可以..软件别人开发好的.

网友K:
西门子200系列CPU222\CPU224(RS485端口)或者smart200系列SR20/ST20/CR40(以太网/RS485端口);

网友L:
我这里不要太多,1500的预算,CP1H系列的选择太多了,想要全新原装正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