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头烂额

楼主(2016-11-26):
欧瑞E2000变频器F106一直为2,恢复出厂值后仍然为2并且无法修改。0为无pg矢量控制,2为V/F控制。
说明书上出厂默认0

网友A:
看错说明书了吧,出厂值是2,0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楼主:
师傅,为什么参数不能修改?其他的都能。
还有台1.5kw的f106能加到3就是不能减为0,37kw的调出参数2是闪烁的,一旦按增减就变成固定的2

网友A:
e2000有两个版本,f106出厂值均为2,均可修改,但有一款鸟机f106出厂值为2,修改范围也只是2,v/f控制。估计你的熟是这款鸟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你不说我一头扎鸟窝里还真出不来,自己还怀疑怎么参数自整定光显示符号不动作呢。

网友B:
楼上两位一个说“鸟机”,一个说“鸟窝”,你俩太有意思了

网友C:
是不是有别的参数锁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能恢复出厂值,2楼也说其它参数能改,已说明与参数锁无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恢复出厂值,2楼也说其它参数能改,已说明与参数锁无关了
有的品牌的变频器出厂时就有有的参数修改后别的参数才可以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2000有两个版本,f106出厂值均为2,均可修改,但有一款鸟机f106出厂值为2,修改范围也只是2,v/f控制。估计你的熟是这款鸟机了。
佩服高人的博学与热心。

网友E:
传说在江湖上“惺惺相惜”的都是高手!我信了!